联想拯救者不显示求助NM-E241

楼主(2024-01-01):
接机22年拯救者一台,问题描述为玩游戏的时候突然黑屏,然后就再也不显示。版号NM-E241
配置为12500H+3050显卡。
拆机,接外显,能显示,内屏没有任何动作,包含屏供电3.3V都没有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不花屏。但是不能进系统,重新安装系统,正常识别显卡,但是打驱动之后黑屏,重启之后外显显示,圈圈转完进系统的时候黑屏,主板没有死机,查供电,显存1.2,显卡0.75,  VGS0.95还有1.8都正常。以为就是显卡的本身问题,玩游戏突然黑屏,结合外显不能打驱动,个人认为屏应该是好的。
测试了,这个机器是不带核显的,CPU带核显,但是BIOS只支持独显。
以为是显卡问题就发了一个显卡,卖家发的3050ti。说是通用,装上不显示,重植之后装上还是不显示,键盘能切换,裸板开关机正常,装回原来的3050显卡,故障还原。
又重新发了一颗3050芯片,(芯片卖家说都是全新的,其实是拆机的)。装上之后不显示,重植还是不显示,开关键盘正常。又将原来的核心重植装上,故障还原。
还原之后外显还是不能进系统,进入系统大概10秒之后显卡显存,1.8供电都消失了,如果不进系统,一直正常。
有碰到的同行修到过这个问题,可以私我发红包。
还有就是换了芯片之后,就算不是芯片的问题,至少故障应该是一模一样的,BIOS也是刷过原厂的。
问题描述就是玩游戏途中突然间黑屏,然后就一直不显示了。
顺便提一下,这个原装的3050芯片看起来很旧,很脏,洗板水都洗不掉的那种旧。并且没有黑胶,显卡和CPU都没有黑胶。
有知道问题所在的同行私我(红包),欢迎各位大神支招。
下面是点位

网友A:
统一回复,BIOS有集显独显切换,并且这个机器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BIOS有集显独显切换,并且这个机器是屏问题

屏坏了吗,真是容易误导的故障

网友B(2024-02-19):
记得论坛有人说过这个问题  换屏幕以后就这样, 需要把原来屏幕的码片换到新屏幕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论坛有人说过这个问题  换屏幕以后就这样, 需要把原来屏幕的码片换到新屏幕上

不用换码片,我是直接换的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