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2024-01-01):
请问一下想买一个示波器来修主板用,看到采样率有1G的和500M的,这两种区别大吗?听说修主板要求最高的是那个BIOS的波形数据,用500的也能看得到吗?还是说修主板必须要1g的。

网友A:
在主板维修中bios里面数据波形不是最高的,采样500m能看到现在spi总线下面挂的8脚bios波形,一般维修主板常用数字示波器带宽100m采样1g以上,存储深度,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维修中bios里面数据波形不是最高的,采样500m能看到现在spi总线下面挂的8脚bios波形,一般维修主板常 ...

请问这个500的,和1g的差距大吗?

网友B:
维修主板常用的数字示波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不过这个帖子是几年前的,现在各大品牌都出新款,不过参数和使用这些可以做个参考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158142&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1&p_u=18599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主板常用的数字示波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不过这个帖子是几年前的,现在各大品牌都出新款,不过参数和使 ...

我是想整个二手的。

网友C:
我有台泰克tds2012C 成色很新 使用非常顺  就是屏幕没国产的大 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泰克tds2012C 成色很新 使用非常顺  就是屏幕没国产的大 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泰克tds2012C好像太贵了,不用了超预算,谢谢。

网友:
你啥预算中这个也好好吧 千多块钱

网友:
建议买一台泰克tds1012B就可以。

网友D:
有一台普源的DS1102E 100m的在用的示波器,过年了不想拿回去了,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普源的DS1102E 100m的在用的示波器,过年了不想拿回去了,需要吗

这种太贵啦。

网友:
买的时候贵 现在850 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