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星x99xpower不

楼主(2024-01-01):
(求助)微星x99 xpower不跑码
这个主板是本人一直在用的,有一天做完阵列后不启动不跑码,清洁过CPU座换CPU也是如此。通过诊断卡知道有PCIE_RST没有5V和3.3V,CPU供电未出,但未短路。好像要测CPU供电的复合管芯片,但是未查到型号,笔电没电了暂时没法查图纸

网友A:
要不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先刷个bios看看?

和bios有啥关系?

网友A:
有些主板bios和CPU供电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bios和CPU供电有关。

这个主板是双bios

网友(2024-02-19):
刷过,没有用,5V还是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