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1F网卡坏是华硕M5

楼主(2024-01-01):
RTL8111F网卡坏
是华硕M5A97 R2.0上面的
某天突然坏了,网卡灯不亮,也不认设备
换过全新芯片,晶振也换了,电压正常,isolate分压电阻也正常,就是修不好,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MAC物理地址是不是全是0啊

网友:
如果是用软件改一下,但COMS断电后可能还会回去。

网友:
如果修好了请告诉我们故障点。

网友B:
芯片拆了量信号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拆了量信号的对地阻值

我试试看,这个是可操作的,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物理地址是不是全是0啊

这个是硬件问题,就算没有mac地址灯也会亮几下吧

网友A:
我的一点也不亮,但改完就可以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点也不亮,但改完就可以上网。

改完还是不亮吗?改完设备管理器就能认?怎么改?

网友:
改完就能认?还没认到的话就是改了也没用,首先得在设备管理器里有但打叉的或连接不上的

网友:
等晚上回家我给你照个图片看下吧,没得空研究哪的问题呐,放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