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h110-d3核心电压低

楼主(2024-01-01):
小黄鱼收一块开机风扇一转就停的主板。到手发现一mos管短路,换mos管后开机风扇能转,但不显示。按论坛的方法查各电压都正常,cpu没核心电压。以为电源芯片有短路,吹下后发现芯片没短路,又焊回去。后又换电源芯片的28,29,43脚的三个电阻。三个电阻原来是0.1R,0.1R,20多K。换成4.7,4.7K,560K,没图纸,阻值是乱换的。换后能成功开机,各种测试都没问题,然后就装机箱。装完机箱后,开机又没量示了,拆下主板又各种测量,但菜鸟一个,查不到是那里的问题。
最后没办法,又给电源芯片吹焊一下。没想到主板又成功点亮了。然后以是装机箱,装完机箱后,也没问题。开机测试后,又发现新的问题。能正常使用,但2.9G的cpu固定在了0.8G,cpu的核心电压也由原来的1点几V变成的0.74V。怎么设置都一样。有没有大神知道是板的问题,还是U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这种没图纸真心难修。

网友A:
电源芯片是 RT3606BC

网友:
第一次修好,一切都正常,怎么拆装,怎么测试都没问题。一装完机箱就不行

网友B:
应该是吹芯片的时候,动到设定的那个电阻了,仔细检查下,我有遇过

网友:
找块相似的板,测一下那三个电阻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吹芯片的时候,动到设定的那个电阻了,仔细检查下,我有遇过

设定电阻从1k到100K都换试过了,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定电阻从1k到100K都换试过了,没变化

不用换,上次我那个是电阻让吹一头没接上去,看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是 RT3606BC

更换RT3606BC,MOS短路一般坏这个

网友:
这个还修,主板1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