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50-F跑码异常

楼主(2024-01-02):
求助各位大神。 我手里这个b550主板跑码不正常,不知道从何下手。
dE-Ad-20-44-01-79循环跑码。
我刷了BIOS 也还是不行。debug 灯停在vga.
之前的问题是给bios芯片供电的LDO坏了,我换了新的之后就是这样了。

网友:
很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有什么办法能检测吗, 还是只能换桥来试试呢?

网友A:
AM4的主板,南桥就是一个大IO,基本不参与跑码,换桥不如先换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4的主板,南桥就是一个大IO,基本不参与跑码,换桥不如先换IO试试

谢谢,还有个现象,主板上电后马甲上的RGB灯不亮,点了开机才亮。
之前修好的B550-F主板都是上电后马甲的RGB灯就亮起来。不知道这个灯是哪个器件控制的,那个AURA芯片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
另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用flashback功能刷bios,每次读完u盘就停止了,好像bios锁死了不能写入。按理说只有那个flashback的芯片参与刷bios吧,IO和南桥都不参与啊,为什么不能写入呢?我只能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之前我修到过类似的,就是bios芯片坏了,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B:
结合你说的情况,不能用u盘刷bios,应该是bios有问题,尝试换下flash芯片。或者是不是cpu底座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合你说的情况,不能用u盘刷bios,应该是bios有问题,尝试换下flash芯片。或者是不是cpu底座接触不好

可是如果bios有问题为什么我用编程器就能刷呢?

网友C:
这个板子有点烦,bios芯片离风扇接口太近,不能直接用风枪吹,所以我一直没去碰这个芯片

网友:
围观一下,看各路高手表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有点烦,bios芯片离风扇接口太近,不能直接用风枪吹,所以我一直没去碰这个芯片

拆个BIOS芯片,用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跑码大概率就是CPU到南桥之间有问题,或者断线或者南桥坏

网友(2024-02-03):
嗯,果然是bios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