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战99 g3 tpn-q229 不开机,r7-5800h

楼主(2024-01-02):
开机灯亮,一个风扇一直转,开机电流没跳变,0.5左右不动,大小写5长3短,一直闪,bios时钟6脚只有1.5v,5脚数据没电压,其他的都有1.8v。总感觉6脚有问题,新的bios还没到,都刷了几个都是一样的故障,怀疑bios芯片坏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不会是刷的时候问题吧  编程器不支持1.8V的芯片  这个19年以后的809F才支持自动识别转换电压 ,19年以前的升级程序版本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刷的时候问题吧  编程器不支持1.8V的芯片  这个19年以后的809F才支持自动识别转换电压 ,19年以前的升级程序版本也没事

我的是vs4000p支持的,刷联想1.8v,也是5800h,能正常开机.这个芯片本来不开机,刷了能开机了,但是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大概率是cpu坏了,打算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