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840g5左侧usb口间歇性连接断开,连接断开

楼主(2024-01-02):
如题,这个本一共两个U口,在电池供电情况下,右侧的没有问题,左侧的插优盘,鼠标都不行,一直是连接上,断开,再自动连接上,再断开就这样持续下去。插上电源后都正常了,大佬们给点建议吧。
电池

网友:
这能有什么建议 先看看供电足不足 信号正不正常 都正常的话可能就是你U口针脚不良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