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660CX REV1.0

楼主(2024-01-02):
故障开机报警内存  三短一长。论坛找不到这个BIOS,某宝买了个,刷了还是一样,哎。。。谁还有这个BIOS呢  传个上来呗,。。或者有遇见同样故障的兄弟  分享下经验,,12代的--

故障解决。短接红圈电阻就可以

网友:
是复位BIOS了吗?

网友:
spd供电电阻烧了吗,以前都是导线一般烧直接飞线

网友(2025-03-25):
BIOS刷了有没有网卡地址?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
刚试了,能亮机,而且开机很快,只是没有了SN码,我不会写进去......

网友(2025-05-12):
遇到一台相同故障,电阻开路了。

网友A(2025-10-18):
我的没有CPU供电,刷上去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有CPU供电,刷上去不触发了

不是BIOS的问题,我CPU坏的,我曹了

网友:
能亮机,而且开机很快,但报错说没有SN码

网友:
这是烧电阻吗,学习一下

网友(2025-12-11):
bios可以用 我的REV1.2版本

网友(2026-03-14):
感谢指导 但是你这焊工得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