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可以替换oled屏吗?价格相差太多了,普通客户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2024-01-02):
如题。笔记本oled屏碎了,要换屏。一查淘宝都800+,再加我的维修费,岂不是要上千了?客户不太能接受,暂时先不修了。
想问一下,led可以替换oled屏吗?我看看接口都差不多的啊,主板到屏幕无非就是供个电,传个信号吧?

网友A:
原理上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应该可以

那实际上呢?难度很大?

网友B:
笔记本的还没换过,手机的是可以的,最早像苹果X的,修手机的很多人就给换了LE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还没换过,手机的是可以的,最早像苹果X的,修手机的很多人就给换了LED屏

那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厚薄程度?貌似现在led屏也做的很薄的。
接口定义?可以自己改的吧?

网友:
先找OLED屏的接口定义看一下。

网友:
不对比是不好看出来的

网友(2024-11-11):
我换了lcd的屏幕,背光不亮。显示完整

网友:
LED不支持指纹,其他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