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开机报警三声不开机

楼主(2024-01-02):
重摔机器,开机就报警三声不开机。
实测内存=PP1V5R1V35_S3_MEM_A 1.35V正常,PP0V75_S3_MEM_VREFDQ_A, PP0V75_S3_MEM_VREFCA_A 0.75V不正常无电压,MEM_RESET_L 0V正常,实测电压为1.33V。此故障不知道是CPU还是内存摔虚焊了,有修过的此故障的师父请指点一二.

网友A:
三声大部份都是加焊CPU 好的.内存好少碰到

网友:
应该是CPU不出电压,但是测试又有阻值 555 和8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声大部份都是加焊CPU 好的.内存好少碰到

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