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0U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1-02):
      电脑型号:FL5700U
      版号:X540UP R**.0
      故障:在我手上触发开机进系统后就掉电了,然后再也不能触发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单板测试基本不触发,偶尔触发后断电后也不能再次触发。

开测,+3VADSWO正常+5VSUSO正常。+5VSUSO测量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0欧不正常,后来才知道要断电后一会儿阻值才会正常。但是+3VADSWO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根据时序测到3VA_DSW_PWRGD为0.8V不正常。拆掉C2505后恢复正常。后来才知道这是通病。

网友A:
中间圆上面那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圆上面那个吗

是的,C2505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修得不错,思路很清晰,论坛应该有案例

网友B:
我一般接单维修机器,都习惯性的论坛搜一下看下是不是通病。

网友C:
华硕的,头大啊,没图没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头大啊,没图没点位图

谁说没有,这个板子有点位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接单维修机器,都习惯性的论坛搜一下看下是不是通病。

通病都是摸索出来的。正常维修也能成功的。

网友:
电容问题,不跑线路 是找不到,通病 也是维修多了总结的

网友:
记下了  感谢无私分享

网友:
搞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碰到 过,收藏了

网友:
有通病就好,这是发柴电容。

网友:
楼主修的很仔细

网友:
修的多了,通病也就出来了

网友:
把点位贴出来更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路过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