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7000P 2020H 热机不显示 掉电

楼主(2024-01-02):
     联想 Y7000P 2020H  热机不显示 掉电,冷机可以开机进系统,系统下使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了,重启不显示 ,键盘大小写有效。外接也不显示。不显示时风扇会狂转然后大概率掉电,可以再开机还是不显示。  有大师遇到这种情况么?是显卡有问题了吗?

网友A:
等第二天来开机就又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第二天来开机就又可以显示了。。。

  显示一段时间就黑屏,再开就不显示了

网友B:
先调成集显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大概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调成集显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拯救者多用HF处理器 不带集显

网友(2024-03-12):
先重置显卡,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