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50S无法开机

楼主(2024-01-02):
ThinkPad T450S无法开机,20V电到不了外接电池位置,电源接口附近的一个元件似乎烧坏了,但是这个元件偶尔闪白光。求助。谢谢!
求助

网友:
图片附上。

网友:
别通电了。闪白光是在打火,多开几次估计电路板都给烧穿了。

网友:
谢谢。寻求更多帮助。似乎需要按照下面这个思路查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2009-1-1.html

网友:
这都不会修啊,天哪,你还是去迅维实地学习吧

网友:
新手需要的是耐心指点!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闪白光就是有短路的,不要通电了,免故障扩大了。

网友:
我准备更换这个芯片SI7121DN,是不是还不是根本?因为是其他原因导致这个SI7121DN烧坏的?望大神赐教...

网友:
SI7121拆下来了,但是工具太粗糙,而且旁边一个小电阻弄掉了,估计也焊接不上去了。求高手指点一下,能否去掉这个Q9,直接导通,或者有什么办法焊接上SI7121坐上脚(图中)这个电阻?

网友:
充电的pwm开关复合管,取下电池就不能充电。运气好的话,是能开机的。需要换充电芯片,和复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