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LF1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01-02):
如题,一个开关电源无输出,测量都没发现损坏的元件,最终锁定这颗芯片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A:
你看一下是否这个脚位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是否这个脚位定义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型号是看那个丝印31

网友:
用6脚的ob2263换就行了

网友:
型号为:LD7531A,丝印为:31A

网友:
找某宝 卖芯片的 他会告诉你的

网友:
这种电源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
如果是LED驱动,这芯片应该是BCR321U

网友:
随便找一个差不多的电源。跑一下电路图对管脚。安装就可以。可以找一个12V电源改输出电压。

网友:
型号为:LD753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