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换电路板是不是只要同型号就行啊?

楼主(2024-01-02):
一个希捷3TB的硬盘。插座上的开关开了通电瞬间电脑同时按下开机键,只听咔哒一声,顿觉不妙,果然开机开了好久,磁盘管理BIOS都不认盘了

好几个盘就坏了这一个。我怀疑电路板某个元件坏了想直接买个电路板换了,是不是同型号的就可以?就那个ST3000DM001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相同的电路板还要换一个原板8脚的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相同的电路板还要换一个原板8脚的件才行。

不会弄,还是找人弄吧

网友:
磁头坏了换板是没用的

网友:
换小8角过来就好

网友:
电机会转那就不是电路板的问题了吧

网友(2024-03-25):
本人这段时间解密硬盘总结的经验,同型号硬盘电路板通用,只有一点必须把原硬盘电路板上的ROM更换到新电路板上,不然会显示i/o读取错误,ROM就是一个八脚的存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