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VX60G

楼主(2024-01-02):
ASUS DA0XKTMB8C0 开机一秒掉电,手动重复触发,依然掉电,找了下图,先刷个BIOS 还是掉电,确定是缺电压。不断去触发量各个电压,CPU 供电没有,追查到VCCIO无电压,ic为G5335.查开启EN 有电压,但不输出,量电感对地电阻有几十欧,应该没短路。去料板找个IC换上,还是没输出。只好找IC引脚功能。VIN输入正常。 EN也有。仔细看清原来21脚还有一个VCC电压。可能是芯片内部用。量了一下0V。找电路图。输入电阻10欧。前端有5V 应该是该脚滤波电容短路,拉死21脚到地。随便换一个电容。VCCIO出电压。cpu 也出电压。收钱!附上备份的BIOS

VX60G DA0XKTMB8C0.bin

网友:
华硕的修起来好费劲 又要图纸  又要点位图的

网友:
这个可以分享一下维修思路,上来先测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