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H310M-E 不触发

楼主(2024-01-02):
一早客户打电话说是机器开不了机,自行检查开机箱风扇不转,不通电,换电源线也不行,让我去检查,先带个备用电源走起,到底客户办公地点,检查主机电源损坏,短接黑和绿线风扇不转,换备用电源,再次按开机键还是没有反应,主板损肯定了,报价后带回维修,由于是新版没有找到图纸只能一步步查器,下测量cpu供电没有短短路。显卡插槽a11,没有短路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阻值偏低,上电测量开机针脚3.3v正常。短接有3.3-0-3.3跳变,io型号ite 8613e的33脚FP_PWRBTN_L
3.3-0-3.3跳变正常,问题出在桥不满足条件。测的待机桥供电1.0v实测为0.v测的供电芯片up1537p,借鉴技嘉h310图纸 测得up1537p第6脚阻值为0,测的mos管上管击穿,拆除后测量还是短路,再拆下管,测量还是短路,判断供电芯片损坏,跟换后阻值恢复正常 通电桥供电1.0v恢复正常,装机测试完美亮机!!!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说的比较啰嗦请见谅

网友:
是七彩虹断剑H310M-E V20码?

网友:
厉害,精准分析

网友:
一气呵成必须加分!

网友:
测量芯片供电开启正常不是先换芯片吗

网友:
厉害。。。不过现在修主板收不上价格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的很吖

网友:
桥居然没坏?

网友:
路过留言,以示恭勤

网友(2024-02-15):
UP引脚这么细,万用表的表针又粗,怎么测 ?

网友:
要是能隔绝一下插座塑料,再焊接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