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求助

楼主(2024-01-02):
显示器冷屏花屏预热好久才会变正常,百度查了一下有一个温控电阻去了,就好了,有大神知道是哪个吗?屏是三星的板,手摸花圈的电容就不花屏了,但是旁边的电感滋滋响,求助大神怎么解决。头发都白了

网友A:
拼一粒电容上去看看

网友B:
应该是芯片问题,可以试着加热找出是哪个。

网友C:
这个芯片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不懂,但是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拼一粒电容上去看看

怎么拼   我今天把那个小电容拆了   刚开机不花了   过个十几秒又花屏  电容那里测了一下  电压28V   手碰电容那里测电压是31V  就不花屏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daizh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芯片问题,可以试着加热找出是哪个。

这个芯片有温度是正常的   没温度是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问题比较多

这个芯片不换   拆一个温控电阻网上查的是通病      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拼   我今天把那个小电容拆了   刚开机不花了   过个十几秒又花屏  电容那里测了一下  电压28V   手 ...

随便找个大小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D:
修好了电阻干掉也能用    有一点电流声  电压有点高   我这是换了一个电阻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电阻干掉也能用    有一点电流声  电压有点高   我这是换了一个电阻上去

闲着没事又掏出来修一下

网友:
这玩意  确实修的少

网友:
不刷机用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电阻干掉也能用    有一点电流声  电压有点高   我这是换了一个电阻上去

是哪颗啊  发出来看看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2024-02-02):
你好 是不是高刷冷启动花屏的毛病?是去掉图片黑圈中的电阻吗

网友E:
我咸鱼花了100远程指导知道是哪个了。。。终于搞好了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E:
我咸鱼花了100远程指导知道是哪个了。。。终于搞好了

哪一家可以远程指导,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