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NDR-WDI笔记本,触发电流0.2,掉电重起。

楼主(2024-01-03):
机器客户很久没用了,检查发现电源3V 5V正常,二次供电只有一个3V能出,按开关电流能到0.2,反复重起几次后掉电,最后查得桥RTC电路没起振(晶体两端无电压,也无波),晶体换了不行,哪位有图啊,或者RTC的供电参考也行,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之前遇见CPU坏的, 放弃了

网友:
典型的CPU挂啦

网友:
有点像,找到3V进CPU了,没图纸也不敢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