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150M-POWER2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4-01-03):
                            晚上 接到一台不通电的主机 。报价完留下维修。

检查主板的成色一般,IO都有腐蚀痕迹。  一、测开机电压  3.3V 正常,二、绿线对地阻值600多正常,三、电池电压和跳线。3.3v D都正常。 那就加焊IO的引脚。还是一样。找IO图纸    IT 8628
图纸来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4601-1-1.html     参考 维修我测试过104 脚  电压有跳变。  PSoN  也有3.3V  说明没断线。

没思路 又找帖子 查  参考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8082-1-1.html     他说这个主板1151上机条件多了一个1.05待机 条件、也就是桥的待机。

我很少维修到所以没不知道。就查桥的供电  真的没有。 检查 MOS管 没短路。周围的2.2K电阻都没坏、刚好手上有料板  拆件过去安装。待机电压就有了、

通电又没有显示 ,又检查维修过的地方  都没什么问题,主板电压都出来了。刚好 楼上有工厂BISO

刷上去安装好喇叭就报警了。滴滴滴的

附 上工厂BISO    +++分 哈哈 维修不易

工厂BISO

网友:
技嘉的主板,我的机子也是这家的板子,感觉比较慢

网友:
很好  来学习的

网友:
感觉技嘉还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技嘉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是换过芯片吧

网友:
是换了IC芯片搞定的。客户放了一段时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