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键盘带开机键,但损坏了不换键盘开机,大家有没有方法

楼主(2024-01-03):
开机键在键盘上,刚装上键盘时还能触发开机,用几次就不行了,估计进水导致键盘逻辑板损坏了,按开机键无法开机,直接短接主板键盘接口引脚可以触发,客户又不想换键盘,因为是焊接的比较麻烦。客户要求只要能开机就可以,自己外接键盘使用。大家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分享一下。

网友:
主板里面拉出2条线来,让他开机的时候短接一下...

网友:
只能飞线,。,,,,,,,,,,,,,,,,,,,,,,

网友A:
飞线,然后拆掉开机键;处理好绝缘;打上uv胶或者绿油固定新的开机按键;然后开机键帽,一侧用ab胶固定
ps:手工活精细点,和原来的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然后拆掉开机键;处理好绝缘;打上uv胶或者绿油固定新的开机按键;然后开机键帽,一侧用ab胶固定
ps ...

是个好方法,但就是太繁琐了。这样亏人工。如果有办法改办键盘软件排盘引脚,或者开机键那里做手脚能触发开机就方便了。

网友:
还是换键盘吧    省事

网友B:
想过会不会是其它键引起不开机?我遇到过开关好的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过会不会是其它键引起不开机?我遇到过开关好的的

是的,我也是同样想法,但是开关键就一个引脚,其它按键都是XY引脚,单独就是VCC或GND,或LED开关或FN功能独立引脚。如何能把开关独立出来测试就方便了。这样其它引脚就算全不要,也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是同样想法,但是开关键就一个引脚,其它按键都是XY引脚,单独就是VCC或GND,或LED开关或FN功 ...

找主板键盘接口定义,
用胶带把其它点位排线贴住

网友D:
既然键盘损坏,保留住开关两根线,其余用酒精擦掉,都是印刷电路一擦就掉

网友:
开机键在键盘上,出现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主板键盘接口定义,
用胶带把其它点位排线贴住

我也想到用这个方法,只保留PWSW和GND。上机发现,原来不接键盘PWSW引脚3.2V高电压,插入键盘马上拉低只有0.023V
然后拔掉键盘。裸键盘测试这两个阻值为530欧,按下开关变成219欧。

初步估计开关键由于进水导致阻值变大导致。现在还没想到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键盘损坏,保留住开关两根线,其余用酒精擦掉,都是印刷电路一擦就掉

做贴胶布的方式试了不行。现在裸键盘测试PWSW和GND阻值530,按下开关有220,估计阻值过大,导致EC无关收到跳变信号。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E:
修过几台同样问题的,山寨笔记本,找不到原装键盘。都是找合适的位置外接个轻触开关,胶水固定。网上买小点的贴片开关,粘到电脑侧面,不会很影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几台同样问题的,山寨笔记本,找不到原装键盘。都是找合适的位置外接个轻触开关,胶水固定。网上买小点 ...

是的,我考虑过此方法,但是我感觉,不是那么完美,如果能在原键盘上动手脚就是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到用这个方法,只保留PWSW和GND。上机发现,原来不接键盘PWSW引脚3.2V高电压,插入键盘马上拉低只 ...

你这个明显开关里面漏电了

网友F:
楼上的方法都太麻烦了,直接bios设置成插电开机完事,或者是开盖开机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明显开关里面漏电了

是的,还没想到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方法都太麻烦了,直接bios设置成插电开机完事,或者是开盖开机多简单!

华硕的飞行堡垒,没有BIOS开盖开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明显开关里面漏电了

已测试:正常的键盘PWSW对地二极值OL,按下后为210欧左右。
这个坏的:PWSW对地二极值510欧,按下后200多。
看情况应该是开路时开机键微短路,导致PWSW一直被拉低,无法触发。

网友:
飞线出来,找个位置安装一个开机键。

网友(2024-04-07):
mark一下,等下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