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SE 电池检测信息总线一个电感掉了

楼主(2024-01-03):
苹果SE 电池检测信息总线一个电感掉了,我觉得这个电感FL2400就是个滤波的,直连没问题,有哪位有经验的老司机能给个肯定的答复吗?

网友A:
你理解的是对的,一般要是有料板还是补原型号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是对的,一般要是有料板还是补原型号原件。

多谢指点

网友:
直接直连没问题

网友:
不连会有问题

网友:
大胆一些  总会有惊喜的

网友:
可以直连亲测,我扣下给你测试的

网友:
小马过河 试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