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 D14从不升压到不显示,电流0.42

楼主(2024-01-03):
一台MateBook D 14,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检测发现5V不升压,
拆主板发现CPU供电管有一个短路了,MPKP8694更换掉
5V正常升压20V,能够上电了,但是不亮机,跑0.42A
主板上各个电感电压正常的,刷了BIOS,故障依旧

这种情况不会也是CPU挂了吧 ???
不甘心啊,折腾刷了几个BIOS,唯一的发现是BIOS不正确也会导致不升压 ,^_^

网友:
这故障是通杀了,U不保。

网友A:
看到都是举办告别仪式 那还有时间去换什么管

网友B:
只要看见cpu供电管烧了  直接报价,不修就装起来。机器都不用拆

网友:
cpu已经凉透了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设备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设备叫什么名字

tpye-c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都是举办告别仪式 那还有时间去换什么管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看见cpu供电管烧了  直接报价,不修就装起来。机器都不用拆

这个外观上没有任何痕迹,测量才发现的,想着能不能有点希望

网友:
上管坏,估计CPU挂了

网友:
这样搞 没任何安全可能 你这个还有bios  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不用说了,CPU挂球了。我手上有一个原装SRGKY要的低价处理。

网友D:
你是黄上勇吗。。。。

网友:
CPU管子一旦击穿就挂了,显卡核心供电管(不是显存供电)击穿基本都还有希望

网友:
看到华为8694直接盖棺材 还换 换个锤子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CPU坏,华为笔记本上官击穿,CPU基本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黄上勇吗。。。。

不是,网上借的图

网友:
最怕CPU供电复合管击穿的,CPU损坏概率极高,4代以前坏CPU的很少,自从贴到主板上以后,各种坏

网友:
厉害了  笔记本到现在还是修不好,

网友:
百分百告诉你就是cpu 坏

网友:
CPU核心供电短路,基本CPU就挂了。集成显卡短路还有点希望。但是CPU也有问题那就是花屏禁用集成显卡就可以了用独显。我这里核心短路路的10多片

网友:
用这种管的芯片 不管华为 联想 神州 CPU都不保

网友E:
华为的,只要一看到CPU供电的这种IC烧了,主板都不用拆,直接告诉客户换CPU,修就留下来,不修就直接给客户拿走!

网友F:
明明已经死硬了,楼主还想抢救

网友:
华为CPU复合管烧了,CPU都是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明已经死硬了,楼主还想抢救

哈哈哈,生意不好啊,碰碰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为的,只要一看到CPU供电的这种IC烧了,主板都不用拆,直接告诉客户换CPU,修就留下来,不修就直接给客户 ...

学到了

网友(2024-05-01):
大概率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