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C5700刷BIOS

楼主(2024-01-03):
1、首先我们通过duU盘制作工具制作可引zhi导的U盘,首dao先您可以复制软件下载链接ftp://ftp.hp.com/pub/softpaq/sp33501-34000/sp33818.exe,然后打开IE浏览器,把链接粘贴到地址栏中,回车,点击保存就可以下载到本地了。然后右键sp33818,选择解压到sp33818\文件夹,然后打开解压的sp33818文件夹,双击USB_Boot文件夹;2、运行名为HPUSBFormatter.exe的文件,如下图步骤开始安装 HP USB Disk StorageFormat Tool;3、利用HP USB Disk StorageFormat Tool制作USB dos启动盘,步骤如下:插入u盘,点击“开始”,选择“所有程序”,点击“Hewlett-PackardCompany”下面的“HP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4、选中Create a DOS startup disk后,选择using DOSsystem files located at: 将目标文件指定到解压的sp33818文件夹下的USB_Boot文件夹下的freedos文件夹下,如下图所示:5、点击“Start”开始制作可引导u盘,选择“是”继续6、右键解压sp51243,然后进入解压后文件中,双击“DOSFlash”文件夹,将所有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7、连接好已经自作的可引导启动U盘 ,重新启动机器,开机不断点击F9,选择 USB device,从U盘启动8、运行dir回车命令来查看U盘里面的文件9、可以看见flashbin.exe我们需要执行它,输入flashbin.exe回车10、确认是否刷新Y or N,选择Y回车,会有一个等待的过程,最后提示刷新成功。

sp51243.exe

sp33818.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