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RM2204电压分布图

楼主(2024-01-03):
找不到图纸′,版号NB6100 MB  V7
有图纸的可分享下

网友:
楼主的机器什么故障,我的有5V,没有3V,查了下PDF EN没信号,换了EC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主板标识的3,5V位置和你的是反的,楼主是否标示有误?

网友:
没有图纸,头大了,修不出来,哎。。。

网友A:
我的也是没有3.3V EN8脚有16V  EN9脚没有电压,芯片不出3.3V ,我把8 脚电压连到9脚 出了3.3V,但是不触发。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没有3.3V EN8脚有16V  EN9脚没有电压,芯片不出3.3V ,我把8 脚电压连到9脚 出了3.3V,但是不触发 ...

不插电池没有3V待机

网友:
版号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