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1-03):
主板:华硕H81M-D R2.0  REV1.01故障:不开机维修,短接绿线可以开机
维修:今天闲来无事,从以前在客户换下来的主板堆里找一块成色好的修一下,看能不能修好,万一修好不就赚到了。

切入正题

上电不开机,测5V、3.3V都有,开机电压,pwrbtn电压都有,拉低信号正常,想刷个BIOS,坛子里搜了一下,没有一个正规的。
算了不刷了,一个一个测吧,测到+3VSB时发现一个掉件的。找点位一看不得了,这个信号是PCH的。看点位是8.2K的,旧板上随便拆了个
不管多大的先补上去再说。
如下图:

以为补上就可以开机了,高兴啊,果断去阳台抽了两支烟。
回来上电,丝毫未动,和原来一样。这脸打的啪啪真响。
又去抽烟去了
既然短接能开机,就从O_Pson#查吧,一个一个测,测到O_PSON#_R转O_PSON#时发现有腐蚀的痕迹,拿刀刮几下,也懒得找电阻了,直接一坨锡上去。点下开关,开机。

开机画面
上图
上真相

最后献出我的贞操吧

网友:
请问开机后黑屏,风扇一直转,各路电压正常,PCI插槽的复位和时钟也正常,bios刷过也不行,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防静电桌面挺实用

网友:
这主板 废烟

网友:
路过围观学习,感谢大佬分享经验

网友:
厉害  厉害,不过我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窗户很有年代感

网友:
捡钱的板子.

网友:
点位图不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