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4-01-03):
一块修过的华硕P8B75-V主板,故障是触发秒掉电,不能再次触发。打阻值发现,内存1.5V短路,上管没短路,下管似乎短路。拆了下管,还是短路。再拆并联的几个电容,还是短路。拆了内存1.5V供电芯片AMP8720,还是短路。最后拆了vtt-ddr芯片A9172m,不短路了。手头没有A9712,按坛上大神意见,试用UP7713代换,能产生电压,但还是触发秒停。继续打阻值检查,发现USB供电短路。又开始新一轮的拆件,将所有的USB供电附近的六角保护芯片拆了,又拆了相联的几只固态电容,最后发现是两只固态电容坏了,更换后不再短路。上电试机,正常亮机。运气不好,拆了这么多,才找到问题。感谢大家在坛上分享经验和点位图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双击666+关注,拆太多了。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挺多通病的。

网友:
拆二次不好直接卖芯片了,没什么意思,练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