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显示器重复亮灭奇怪故障

楼主(2024-01-04):
老华硕显示器亮一下灭一下,一直重复,灯条一闪一闪,有logo出现,以为灯条不好,检测没问题,拔掉屏线,灯条就能正常点亮,以为是屏电路问题,最后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就是尖峰吸收电路里的0欧电阻坏了,实在想不到是电源板问题,因为电源测5v12v一点问题没有,电压都不跳动。

网友:
然后一坨锡解决吗?

网友(2024-03-15):
是0欧电阻开路了吗?

网友:
这个一般使用数字万用表真想不到,如果指针的是不是有摆动?或者示波器有波动?

网友:
没炸,靠经验

网友:
很难想到这地方能影响到屏

网友:
厉害,这里还会有影响?

网友(2024-04-18):
没太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