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天选 FA506 显卡供电MOS击穿导致大短,是通病,有没有必要把驱动芯片也更换?

楼主(2024-01-04):
华硕 天选 FA506 显卡供电MOS击穿导致大短,是通病。一般我的解决方法是把5个MOS管全部更换了。
有没有必要把驱动芯片PU27也更换?

网友A:
我的换了  不知道 会不会返修

网友:
可以换。但这种基本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都不烧显卡吗

网友B:
拆掉一个MOS短路的那个不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一个MOS短路的那个不装呢?

只换一个MOS管 100%返修,过一段时间,它的隔壁管就坏了。索性就一次性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换了  不知道 会不会返修

这种问题,你修过几台了?

网友C:
换后改散热 + 清灰

网友:
我就换一个,过三个月再来

网友:
这个显卡一般都不会挂

网友:
没必要换吧!应该影响不到的。

网友:
半年不返修的有的是

网友:
除非示波器打了没波才换控制芯片   都是直接换管完事

网友:
最好换掉!

网友D:
我这台mos管坏了 换了mos管之后  显卡鲁大师一跑就关机  跟这个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下 ,波形正常就没必要换

网友E:
全新MOS很难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新MOS很难买到。

昨天刚买的 全新的4.5元 散新的2元  散新我估计是拆机的 买的全新 一次买了50个 慢慢用

网友:
显卡核心没有烧吗?

网友:
我一般就换一个

网友F:
从来不换 直接哪个击穿拆了直接扔掉  没有返修过  拆了管子 换个电池  第一个管子穿了就换 没穿就不换  一套下来稳定的很

网友:
修过10来个了,最终建议换掉全部双场管及坏双场管的驱动IC,以免返修。这个比较特别,双场管一个一个的坏。

网友:
驱动芯片也需要换吗?这种会不会直接烧显卡啊·

网友:
上次遇到没换,用了没几天又短了

网友G:
这个最好所有显卡供电mos和驱动更换,不然太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台mos管坏了 换了mos管之后  显卡鲁大师一跑就关机  跟这个芯片有关系吗

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从来不换 直接哪个击穿拆了直接扔掉  没有返修过  拆了管子 换个电池  第一个管子穿了就换 没穿就不换  一 ...

必须5个MOS管全部更换。不然一般你换的不会坏,就是另外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最好所有显卡供电mos和驱动更换,不然太容易返修

驱动IC没有坏的情况不需要更换。

网友:
只要把5个MOS管更换即可。还有保护隔离管,驱动IC没有坏不需要更换。这个MOS管坏不是驱动IC导致的,是本身问题。

网友:
我基本就只换一个啊,保修3个月,反正没见返修

网友:
击穿的那路  驱动芯片一定要一起换掉 波形正常也要换 不然可能就很大单

网友:
基本不用换  解决散热问题基本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必须5个MOS管全部更换。不然一般你换的不会坏,就是另外的坏。

哪个坏了拆哪个 不装 我目前没有碰到返修的 一年也修了十几台

网友:
这么强悍,

      竟然不把显卡一起带走吗

网友:
G级阻值正常就可以不换,不正常就换驱动IC

网友:
最好一起换

网友I:
5个MOS管全部更换,换后改散热。

网友:
mos管和芯片一起换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楼主威武,

网友:
换吧,换了心里踏实,免得返修

网友:
全换,最好,。

网友:
一起换吧

网友:
芯片也不贵

网友:
一套全换,一个不留

网友(2024-02-03):
哪个坏了拆哪个 不装或装回一个,其它不动

网友:
我看挺多都不换的

网友:
正常维修应该是  换一路 控制芯片+mos

网友(2024-03-16):
引用 网友C:
换后改散热 + 清灰

改散热?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I:
5个MOS管全部更换,换后改散热。

改散热?怎么改?

网友:
测试了十几台,供电芯片不用换,要换驱动芯片和MOS管就可以

网友:
这种情况都不烧显卡吗?

网友:
楼主走运,居然没有烧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