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机械革命GM7TGXP机型UMIPRO3 BIOS

楼主(2024-01-04):
这个BIOS论坛好像没有,11代U可以刷

GM7TGXP MB 1.0械革命 UMI PRO 3.BIN.7z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bios是解决啥问题的

网友(2024-03-18):
里面有EC BIOS吗

网友A:
同板号,版本号刷了能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同板号,版本号刷了能亮

原机是不显示,但大小写能切换,且屏接口所有电压都不会出,刷这个OK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A:
原机是不显示,但大小写能切换,且屏接口所有电压都不会出,刷这个OK

感谢提供有用信息

网友(2025-05-19):
深海幽灵Z3pro I7 11代测试可以点亮其他未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