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奇怪灰屏故障修复

楼主(2024-01-04):
Dell u2417h显示器灰屏,拆开vgh vgl等等关键电压都有,在这个sm4047周围,贴片电阻脚位镊子碰一下就恢复正常,电阻单独测了没毛病,这个是什么鬼呀,老哥们分析分析

网友:
顶起来,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A:
你关机一天再看是否还正常
我的是不定时闪屏,断开2个电阻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关机一天再看是否还正常
我的是不定时闪屏,断开2个电阻修好的。

开机就一直灰屏 碰一下圈的那几个点任意一个就好了 百发百中

不知道啥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关机一天再看是否还正常
我的是不定时闪屏,断开2个电阻修好的。

碰的时候有滋啦声,是电感发出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关机一天再看是否还正常
我的是不定时闪屏,断开2个电阻修好的。

断开哪个电阻,这个sm4047的电路没找到 不知道这个电阻接的ic哪个脚啥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断开哪个电阻,这个sm4047的电路没找到 不知道这个电阻接的ic哪个脚啥功能

你拍一个边板的全图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一个边板的全图我看看

我刚试了下,把303拆掉 直接对地怼一下,滋啦一下就亮了,是这只脚没有被拉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一个边板的全图我看看

我尝试把一个303换成103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一个边板的全图我看看

这里直接怼地,就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一个边板的全图我看看

这俩303电阻是从ic出来直接到地的

网友:
换个保险电阻上去试试

网友B:
那咋整 现在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咋整 现在不知道咋解决

是否每次开机都要接地一下,如果是的就装个保险电阻上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否每次开机都要接地一下,如果是的就装个保险电阻上去试试

还有就是vcom电压正常吗?一般是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每次开机都要接地一下,如果是的就装个保险电阻上去试试

对的,开机就要怼一下,只要怼一下就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每次开机都要接地一下,如果是的就装个保险电阻上去试试

直接接一个保险对地接在303那里吗 还是额外加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每次开机都要接地一下,如果是的就装个保险电阻上去试试

有点怀疑sm4047有问题

他那个脚里面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vcom电压正常吗?一般是5v左右

vcom没问题 电压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怀疑sm4047有问题他那个脚里面出故障了

4047里面是带程序的,你要换同设备的拆机件才可以。
何况你现在不是这芯片问题,你先接个保险电阻上去试试,不可以就断y大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47里面是带程序的,你要换同设备的拆机件才可以。
何况你现在不是这芯片问题,你先接个保险电阻上去试试,不可以就断y大法

算了选择笨办法,这个电阻和地引个触控开关

笑死了

网友C:
用万用表量电压。手不碰笔尖。然后碰一下 看看电压是不是有变化。应该是大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算了选择笨办法,这个电阻和地引个触控开关笑死了

做一个延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电压。手不碰笔尖。然后碰一下 看看电压是不是有变化。应该是大芯片问题。

量两个引线吗

您说的大芯片是主控吗

网友:
sm4047有问题,可以代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