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20LT012认盘,但TTL连接进不了T级,求助中

楼主(2024-01-04):
如题,我这里用同样的方法搞定了三个硬盘,唯独这个电路板号:100696152的搞不定。
尝试各种方法短接了也进不了T级,郁闷。
用TTL连接通电后按ctrl+Z,显示如下图所示,请教这种是什么情况的?

网友(点评):
手上有三块这种情况的硬盘了,5T、500G、320G,是不是真没法搞了啊?

网友A:
明显是某个OEM的盘,固件应该和公版不同,例如dell。
或者os维修盘禁了调试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某个OEM的盘,固件应该和公版不同,例如dell。
或者os维修盘禁了调试口。

就是笔记本上拆出来的,那有什么办法不?

网友B:
希捷本盘点6之前随便玩,这个型号没工具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捷本盘点6之前随便玩,这个型号没工具进不了。

谢谢指点,看来像是废了

网友:
有些是想要解密的

网友C:
听说需要特制版的板子热交换再解固件才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需要特制版的板子热交换再解固件才能弄,

这么麻烦吗   看来真的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需要特制版的板子热交换再解固件才能弄,

我看到人家修盘的说   像这种盘是认到的,盘也是转的,但就是得不到盘符,应该是固件出问题了,无法就绪,要用MRT手工修复固件

网友:
哎  问题没解决就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