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79 求助

楼主(2024-01-04):
通电直接进DFU模式,用另一台刷机,报4014错,应该是SSD问题。
量了,发现SSD没有供电。然后  L7823 L7824是SSD供电。
U7800 周围电感L7819-7824 都没有电压,其它电感都有正常电压。
是不是可以判断U7800坏了。感谢。

网友:
U7800应该没坏

网友:
还有哪个地方要测量的不?感谢,

网友A:
T2问题或者硬盘问题,没有测到短路就只能更换来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2问题或者硬盘问题,没有测到短路就只能更换来确定

T2应该无问题,硬盘没短路。
7823 7824就是给硬盘供电的,现在没有,
打算换一个U7800试试看。
感谢回复

网友C:
先换U7800 再不好再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U7800 再不好再检测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2应该无问题,硬盘没短路。
7823 7824就是给硬盘供电的,现在没有,
打算换一个U7800试试看。

那你换了试试吧,搞不定的话发来我修修

网友B:
换好了。不亮屏,开机,从另一台机看到直接进RECOVERY 模式 0.9 1.8V  出来了。
刷机报各种错,现在一直在恢复模式。。。。
在recovery 模式恢复,报0X4E(78) 错。。。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好了。不亮屏,开机,从另一台机看到直接进RECOVERY 模式 0.9 1.8V  出来了。
刷机报各种错,现在一直在恢复模式。。。。
在recovery 模式恢复,报0X4E(78) 错。。。硬盘坏了?

大哥柳州哪的。向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