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哪几个型号用的多些呢,请

楼主(2024-01-04):
贴片电阻哪几个型号用的多些呢,请师傅指点一下0402的40.2k和10k的用的多吗

网友A:
你主要是修什么的,要么就买混装,里面有多种不同型号的,比如贴片电阻混装,自己搜。

网友:
那个用的多,得根据你维修的硬件决定,一般大家都是备料板的。

网友B:
主要看你维修的是什么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要是修什么的,要么就买混装,里面有多种不同型号的,比如贴片电阻混装,自己搜。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维修的是什么硬件,

好的,偶尔修点主板,还有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维修的是什么硬件,

需要买0402的,搜了一下都是一下子几十个,一百个的,不需要这么多这个型号的,所以想着再备点其它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