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 一体机,拆机之后就 不显示了。怎么破啊

楼主(2024-01-04):
是不是要刷BIOS ?
开机风扇会转,但是不亮屏。

网友:
那就再拆装一次

网友A:
换个师傅就破了

网友B:
估计拆机力气太大了,或者没断电

网友:
今天又整了一下。故障原因找到了。我这边本来想要升级CPU 内存,。,所以 买了 E5 1231 V3 ,看了接口一样的 ,但是只要一装上E5 1231V3 直接就无法开机,换回以前的 G1820T 爷不会开机了。
风扇会转,CPU,显卡都会发热,但是就是不会显示。是不是装过这个CPU 直接就炸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拆机力气太大了,或者没断电

今天又整了一下。故障原因找到了。我这边本来想要升级CPU 内存,。,所以 买了 E5 1231 V3 ,看了接口一样的 ,但是只要一装上E5 1231V3 直接就无法开机,换回以前的 G1820T 爷不会开机了。
风扇会转,CPU,显卡都会发热,但是就是不会显示。是不是装过这个CPU 直接就炸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师傅就破了

今天又整了一下。故障原因找到了。我这边本来想要升级CPU 内存,。,所以 买了 E5 1231 V3 ,看了接口一样的 ,但是只要一装上E5 1231V3 直接就无法开机,换回以前的 G1820T 爷不会开机了。
风扇会转,CPU,显卡都会发热,但是就是不会显示。是不是装过这个CPU 直接就炸了啊

网友C:
今天又整了一下。故障原因找到了。我这边本来想要升级CPU 内存,。,所以 买了 E5 1231 V3 ,看了接口一样的 ,但是只要一装上E5 1231V3 直接就无法开机,换回以前的 G1820T 爷不会开机了。
风扇会转,CPU,显卡都会发热,但是就是不会显示。是不是装过这个CPU 直接就炸了啊
请问下是不是需要刷新BIOS 还是 装了 E51231V3 直接把主板整GG了

网友:
求救啊,,小白已经干废两台 一体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整了一下。故障原因找到了。我这边本来想要升级CPU 内存,。,所以 买了 E5 1231 V3 ,看了接口一 ...

清一下BIOS试试

网友:
用编程器清吗?
我已经拔过BIOS电池了,还是不行

网友:
后续更新,又装上硬盘试了一下,能听到开机的声音,但是屏幕不亮。装以前的 G1820 也是只能开机,屏幕不亮

网友C:
外接HDMI也不会亮

网友:
是不是把屏幕排线扯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接HDMI也不会亮
你的lvds线插了吗?
还有量一下各大电感的电压。

网友E:
不报废几台哪能行   能听见声音那问题不大  但是这对于专业人员来说   如果你有钻研精神那就继续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报废几台哪能行   能听见声音那问题不大  但是这对于专业人员来说   如果你有钻研精神那就继续研究

C460 一体机独显版本。已经万用表量了,貌似驱动板19V 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lvds线插了吗?
还有量一下各大电感的电压。

其他线路没有拆装过,HDMI外接也不亮。

独显旁边电感一遍 1.43V,一边0.89V ,两个都是。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lvds线插了吗?
还有量一下各大电感的电压。

高压板的19.5V 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lvds线插了吗?
还有量一下各大电感的电压。

大佬能不能加个微信,带带小弟,收徒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460 一体机独显版本。已经万用表量了,貌似驱动板19V 有的

你不是说有声音的吗   这个不管你驱动板有没有电 还是高压板有没有电都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两套系统  既然有电那就差信号源 如果有信号源那就是高压板部分了   其实背光和显示部分非常的简单 根本就不需要会芯片级维修 会一点点屏配板的基础操作就行  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你要是没基础那就等于举步维艰 所以大家在这里只能给你纸上谈兵 因为你也没有给任何有用的数据  如果你要是不怕运费高可以发来抽空给你免费修一下 但是配件运费可定你自费 这老爷机你自己衡量

网友:
谢谢啊,方便的话加个微信,帮忙指导下,我给点辛苦费。我有两台被我整坏了。还是想修一下,主要是我不确定是否真的高压板坏。因为就是换了个CPU就G了。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