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779 进水触控板接口短路维修

楼主(2024-01-05):
一台A2779, 大面积进咖啡,触控板排线接口短路,不开机。拆机发现触控板接口烧了一个洞。
USBC, MAGSAFE 3接口附近, 硬盘附近,CPU 热管附近均有咖啡渍。
全版水洗,放烘箱一晚上。
万用表测量发现公共点短路。移除炸掉的触控板接口, 发现焊盘已经烧糊。
用刀小心挂掉烧糊的部分,一直挂到8-9层公共点阻值才恢复正常。焊盘挖了一个大洞, 挖掉了触控板接口的十个触点。
通电可以上电到0.2A,装机测试,电流可以跑上去到3A.
屏幕暗屏, 隐约可见logo。
测试发现右侧一个USBC接口不工作,应该是挖孔导致的断线。
手边只有A2485的点位图, 触控板排线接口针脚数不一样,只能等找到A2779的点位图再继续接线维修了。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慢慢挖 慢慢飞线

网友:
楼主有耐心,一般人直接退修

网友:
我有图纸和点位,有意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