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主板Bios 求助

楼主(2024-01-05):
从主板上 取下右边 ME (靠边)的芯片 W25Q64,使用编程器读取备份, 8M的spi flash 只能读出4M 的数据。这点很奇怪。然后备份, 刷了网上的bios。 重新插入,无法正常开机点亮。被坑了,后来才知道不是双bios, 2个同样的芯片,分别存的是 bios 和me。。。

使用论坛里的 p8b75左.bin   p8b75v右MOD.bin 刷 左(bios) 右 (Me) 后 还是无法正常开机,
卡11  或卡 55 或卡F3。
之前主板是可正常点亮运行的, 这些故障码 应该都是 没有正确的 Bios 引起的。。。。
都说 Me 不是通用的, 那么 该如何救砖? 求思路, 官方的 cap 转bin  刷入左边 BIos 芯片,但官方网站没配套的 Me 去刷右边的芯片 ,

Me 是不可缺少的模块码? 这个主板设计非常坑, 本以为是 双Bios ,一主 一备份。

网友:
放置一天后,开机居然跑码通过了。。。。非常奇怪,然后进入Windows 7  使用 asua update 程序 选择原厂的 1608 cap,通过验证后,将原厂的cap改名, 然后将同目录下的 nvme版cap 改成之前原厂的cap名字,点击下一步 升级 bios。
成功将 nvme 版刷入 bios ,重启系统,启动项里 有了 pata ss ,说明成功了。然后在靠近cpu的 蓝色 PCEI x16 插入 pcie转 nvme 固态盘转接卡。使用 U盘的 Win10 PE 系统来 给 固态硬盘分区,这里有个坑,分区必须选 GPT 分区,(可查查gpt分区和mbr分区的区别) 如果使用之前的MBR分区,在PE安装了WIn10 无法启动。 分区后,直接选固态的C盘 安装win10 64位版,后面都是全自动的。。。。。安装成功后,重启进入 bios 看到启动盘标识的 UEFI ,移动鼠标 显示名字是 windows boot manager,调整到最前,F10 重启。   进入win10,速度飞快。。10年老电脑还能战斗10年。附件P8B75-V-ASUS-1608.CAP 是原厂的cap,用来骗过update 验证, p8b75-v-asus-1608-nvme.cap是使用mmtool 4.50改出来的。能正常使用nvme的版本。  (据说使用mmtool 5.07改出来的cap 不能正确启动nvme固态硬盘。。 我对比了这2个版本改出来的 cap,确实有部分差异。)

P8B75-V-ASUS-1608.CAP

p8b75-v-asus-1608-nvme.cap

网友(2025-06-04):
这个主板坑,可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