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这台神舟Z8-CU7NA是否值得维修

楼主(2024-01-05):
本人小白,刚进入这个行业,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神舟Z8-CU7NA,开机无反应,拆开发现CPU和显卡旁边都有芯片烧炸,然后客户直接抠了半块,搜了下没找到图纸,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值得维修,报价多少合适,请各位大佬来帮忙看下

网友:
可以修啊,你起码要检测吧

网友:
PU23烧掉了

网友:
集显供电都烧了,cpu坏  直接报价换板。而且这机器好像烧集显还是个通病。网上说因为散热不好

网友A:
集显供电加CPU是通病 烧了不要怕 看下图纸 很多点位是连着相通的 要接的线没几个 换完电感和芯片上垫个小硅胶片

网友:
换了再说,说不定就好了

,价格报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加CPU是通病 烧了不要怕 看下图纸 很多点位是连着相通的 要接的线没几个换完电感和芯片上垫个小硅 ...

大佬,换CPU的话报价多少合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换CPU的话报价多少合适啊?

至少成本+300人工吧 多多益善

网友:
没法修了 内部烧得全黑  面积大

网友:
显卡估计也凉了

网友:
没把握直接换板子省事

网友:
换板吧,这样修好了也玩不了游戏

网友:
如果CPU 烧了即使维修成本也高!

网友:
没啥修的必要了 换主板吧显卡哪里应该是显存供电,CPU哪里也是挂了你这个成本都要干1300左右了

网友:
换板省事儿,这个要是修起来费劲,修到最后如果CPU挂了,还不如换板

网友:
这个看技术和报价啊,有把握修就报价,没把握就换板

网友:
修个屁,没看到显卡那边也炸了吗,这板子修下来跟换板子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换板咯。。。
    麻烦是最少的

网友:
二个主要件都坏,还修啥。不华算。还不如换板划算还稳定。

网友:
这种修什么修 看 如果30系显卡+显存+CPU成本最少得2000+++了,成本再加人工估计得3000++ 问题是你焊盘烧成这样,就搞起来用不了几天又会烧

网友:
风险很大 换上估计还有别的问题 不建议维修 二次 三次报价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芯片焊盘你怕是都不好处理 到时候搞半天发现显卡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