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阻值?

楼主(2024-01-05):
这两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并联,测量二极管短路了,拆下二极管检测二极管是好的,于是单独测量这两个同样阻值的电阻,色环棕绿黑白棕,或棕白黑绿棕,反正怎么看都是很大阻值的电阻,可是万用表单独测量两个阻值都是一样 接近0欧了,就算有阻值,也就是0.2Ω左右,哎,看色环看蒙圈了,不知道是多大的阻值?

网友:
那道色环应该是银色,不是白色,阻值为150*0.01

网友:
楼主需要记一下色环电阻的色标图,简单的就是棕色1、红色2、橙色3、黄色4、绿色5、蓝色6、紫色7、灰色8、白色9、黑色0、金色正负5%、银色正负10%、无色正负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