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不定时死机蓝屏,遇到好几台了,感觉通病,就是找不到问题。

楼主(2024-01-05):
板号BKX,锐龙4800H,遇到几台都是这个问题,加焊过CPU,加过CPU供电电容,都不行,难道真CPU坏了吗?

网友:
安装原装系统看看,不行的话,换内存和硬盘看看

网友:
重做cpu试试

网友:
换CPU就可以搞定

网友:
重做CPU 就可以了 我修过好几台

网友:
这个好像只有换cpu

网友:
重、植球 一般能好。

网友:
难道cpu的问题吗

网友:
重做U就好通病

网友:
把CPU每相供电芯片换了 看看

网友:
换CPU 绝对好

网友:
注意看蓝屏代码

网友:
先把CPU 重新植株试一下,多半会好!

网友:
谢谢各位,先重植看看

网友:
板载CPU  板载内存  就这些玩意爱出问题

网友:
Cpu 的问题这么多的吗

网友:
这玩意换CPU就会好,丛植没屌用,丛植过会返修

网友:
8代CPU蓝屏   CPU坏

网友:
就是cpu挂了

网友:
试下关CPU睿频。参考这几个方法:
https://blog.csdn.net/qq_16056397/article/details/125182827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6081604/
最好是能改BIOS,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