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sleep3好sleep4信号是不是一定桥坏

楼主(2024-01-05):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h310主板。pson都有高低高,但是io和桥都测量不出slp的3v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都是好的。是不是要满足其他条件才能发出

网友A:
看一下前面的时序,然后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前面的时序,然后看看有没有断线。

还有看上电时序吗。前面就是待机,后面就到触发了。还是说还有其他触发条件。

网友:
还有很久才能开机一次,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按时序来比较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