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电源报错问题

楼主(2024-01-05):
这个机器接原装电源,开机显示过LOGO后英文提示电源非原装,开始以为电源坏了,找了个原装电源,开始提示非原装电源,按ESC进系统后发现机器也不充电,去了电池,开机掉电,现在想问下,这个机器不接电池开机吗?公共点B+电压10V左右,ADP_ID为0v,ADAPTER_ID_ON#为5v,有说这2个信号正常的,有遇到的吗,给个意见。

网友:
电阻看看, 还有就是 ec   ec挺贵我换过

网友A:
就围绕着检测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围绕着检测脚修

检测脚着2个信号正常吗,一个0,一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