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4-01-05):
手上有一部乐视X900+老机器,故障不开机没有任何反应,测开机电流定在330MA左右,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的,介绍一下检修方法,或者提供一下主板
,手上没有这个主板的资料无从下手,在此先表示感谢了!
不开机
资料
主板

网友A:
撬个U 不行就放弃
gkw222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我先把电源芯片重做一下BGA(PM8994),有两路电源没有输出,芯片拆下有引脚虚焊痕迹,等钢网到了,再安装上试试,谢谢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撬个U 不行就放弃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我先把电源芯片重做一下BGA(PM8994),有两路电源没有输出,芯片拆下有引脚虚焊痕迹,等钢网到了,再安装上试试,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