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芯片的边一直焊不好

楼主(2024-01-05):
看论坛里的视频介绍说是焊接QFN芯片的时候,所有引脚都要有爬坡状的上锡,但是我无论怎么焊,都无法保证所有引脚可以有爬坡状的上锡,请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用吸锡带把焊盘清理干净,芯片也要用吸锡带加一点松香和焊锡把引脚里外都拖一遍(这步主要是帮芯片上锡)。拖芯片时络铁温度在180左右,不要超200,太高会把芯片热爆。处理好以上的就用风枪把焊盘微微加热一下,然后用锡膏在焊盘走一圈,中间散热的地方用一点点锡膏就可以了,不要太多,把芯片放上大概对好,风枪吹呀吹吹呀吹....看到焊锡熔化了就用镊子微微碰一下看是否会自动归位,会自动归位就大功告成了,用络铁加焊油在芯片边上拖一圈,用放大镜看一下(我老眼昏花要用镜了)你能直看就不用,看一下有没有连锡,没有的话就收手一边凉去。打字太难了

网友B:
新手刚开始是比较难焊接的,多练习,qfn 熟练了,就非常好焊了。
不仅是新手爬锡爬不均匀,老手也有很多人都不熟练,尤其是周围有大元件,无法用烙铁的。
qfn 要想轻松应对,要会用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吸锡带把焊盘清理干净,芯片也要用吸锡带加一点松香和焊锡把引脚里外都拖一遍(这步主要是帮芯片上锡)。拖芯片时络铁温度在180左右,不要超200,太高会把芯片热爆。处理好以上的就用风枪把焊盘微微加热一下,然后用锡膏在焊盘走一圈,中间散热的地方用一点点锡膏就可以了,不要太多,把芯片放上大概对好,风枪吹呀吹吹呀吹....看到焊锡熔化了就用镊子微微碰一下看是否会自动归位,会自动归位就大功告成了,用络铁加焊油在芯片边上拖一圈,用放大镜看一下(我老眼昏花要用镜了)你能直看就不用,看一下有没有连锡,没有的话就收手一边凉去。打字太难了

哈哈。。谢谢给我打字打这么多,看来我的问题是出在没有用锡浆啊。我也没有用吸锡带拖芯片,我觉得特别容易粘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刚开始是比较难焊接的,多练习,qfn 熟练了,就非常好焊了。
不仅是新手爬锡爬不均匀,老手也有很多人都不熟练,尤其是周围有大元件,无法用烙铁的。
qfn 要想轻松应对,要会用锡浆。

我就是没有用锡浆,直接怼上去的,我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看运气了,运气好一次ok,运气不好一次带走

网友C:
这个要用锡浆了,焊上之后,感觉哪里引脚不够锡,在那里直接上锡浆,后面再处理多余的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用锡浆了,焊上之后,感觉哪里引脚不够锡,在那里直接上锡浆,后面再处理多余的锡就行了。

谢谢指导,我来试一下。我可能是一直没用锡浆的原因

网友D:
之前也是焊不好,特别是焊盘小的那种

网友:
从不用锡浆,也不用吸锡带,用烙铁整理焊盘,中间加点锡。加焊油吹上去,用力按住,多余的锡会跑出来。
如果不放心,四周再拖焊一遍。

网友:
这种多焊几天就熟练了,焊盘残留不用去锡,这样还好焊一点,新芯片引脚上锡要均匀

网友:
我用底座加热。容易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也是焊不好,特别是焊盘小的那种

用湾尖的烙铁头和双目显微镜进行操作,补线用特尖的雕刻刀。

网友:
我焊接最好就是最近这个IO芯片了,128个引脚的。风量调到最小风还是很大。

网友:
我感觉吸锡带很容易把焊盘弄掉,你们觉得呢?

网友:
关键是用的焊油好不好

网友E(2024-03-08):
这个我也是焊不好,感觉每次焊都要用烙铁在周边拖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是焊不好,感觉每次焊都要用烙铁在周边拖几次

我感觉拖都拖不好,很难受啊

网友F:
同样菜鸟,之前也是总搞不定,后来先发现是焊油不对,需要用559。后面又发现引脚需要先上溪,基本都是一次成功了。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样菜鸟,之前也是总搞不定,后来先发现是焊油不对,需要用559。后面又发现引脚需要先上溪,基本都是一次成功了。祝你成功!

是的,焊油重要。我换成维修佬的就很好了,然后焊盘和芯片引脚都上锡后问题就不大了

,谢谢

网友G:
这玩意儿的确难焊,总是有一两个脚空焊,然后烙铁去补,引脚就连锡了,然后去拖锡,没空焊的脚也被拖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儿的确难焊,总是有一两个脚空焊,然后烙铁去补,引脚就连锡了,然后去拖锡,没空焊的脚也被拖空焊了

我现在都没要求有爬坡状了,只要可以自动归位就可以了

网友H:
isl95836hrtz这个qfn芯片,让我焊废二块主板了,,焊盘掉个引脚,新手

网友I: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啊,我都是料板上拆下芯片,不做任何处理,然后目标板上吹下坏芯片,涂焊油,料板芯片放上去,吹。会自动归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isl95836hrtz这个qfn芯片,让我焊废二块主板了,,焊盘掉个引脚,新手

前天还搞了一个95836,很好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啊,我都是料板上拆下芯片,不做任何处理,然后目标板上吹下坏芯片,涂焊油,料板芯片放上去,吹。会自动归位就可以了

方法都是这个方法,但是操作起来就不同了

,目前已经掌握了一些技巧了,谢谢

网友J:
焊盘烙铁拖一遍,焊点匀称,芯片引脚用烙铁拖一遍,但是中间接地不上锡,然后打559,芯片放上去,中间因为焊盘的锡要给芯片分,所以锡会少一点,用锡的张力把芯片吸上去,然后周围引脚有上锡,芯片引脚的锡自然会归位凸起,就像是玻璃掉在有水的地上,扣不动一个道理,锡会自动帮你把芯片吸紧,中间锡太多会让芯片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焊盘烙铁拖一遍,焊点匀称,芯片引脚用烙铁拖一遍,但是中间接地不上锡,然后打559,芯片放上去,中间因为焊盘的锡要给芯片分,所以锡会少一点,用锡的张力把芯片吸上去,然后周围引脚有上锡,芯片引脚的锡自然会归位凸起,就像是玻璃掉在有水的地上,扣不动一个道理,锡会自动帮你把芯片吸紧,中间锡太多会让芯片一边高一边低

谢谢,这个559是啥?焊膏的一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这个559是啥?焊膏的一种吗

对559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