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70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4-01-05):
笔记本单用适配器和单用电池都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一起用时,有时会大短,公共点被电池电压拉低到12V,,有时一起用能正常开机,但只能用电池的电,有时正常,这是什么问题,有修到过的吗?

网友:
第一二个隔离管  看看吧

网友:
查查隔离管坏没坏。。。。

网友:
顺着电路图查呗,充进电开始

网友:
隔离,接口附近都要排查

网友:
看电池转换和隔离点的那两个管子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A:
应该按不充电维修,看io检测ac-in引脚是否正常。电池放电正常,应该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按不充电维修,看io检测ac-in引脚是否正常。电池放电正常,应该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DCIN引脚,刚才说错了哈。

网友:
充电芯片查查条件都满足不

网友:
充电芯片,充电电路都需要查一查。

网友:
保护隔离管 换了有惊喜

网友:
不充电是最难修的了。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吧

网友:
MOS管问题.....

网友:
以前经常修到  好像就是个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隔离管d短路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坏了吧

网友:
单用适配器时,待机高不高啊

网友:
修好了吗,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