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m 不触发

楼主(2024-01-05):
回收的板 型号 b250m sc si 故障不触发。 而且手上有一模一样的板 对照 都修不好
测故障板子 3vsb 3vdual 5vdual 1.05v待机都有。io it8686e  rsmrst正常 io到南桥的脉冲信号有 返回的没有。对照好板。检测的疑点是坏板的5vdual对地阻值稍微低一点。
最大疑点 bios芯片 好板的123脚都是3.3v  坏板123脚电压很低 刷了个bios 无果。 到这 没思路了 。各位有熟悉这种板子的提点一下。

网友A:
修这种板子简直是送钱的。对照待机11个条件挨个测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板子简直是送钱的。对照待机11个条件挨个测量即可。

哪11个

网友:
查pch的工作条件,多一半桥挂了。

网友:
找图纸看看吧

网友:
弄张一样的主板测量一下撒

网友:
换SIO/EC芯片?

网友:
开机跟bios没有关系啊,你修好了把bios拆了,他照样转一下,不过你没上芯片它就会掉电。

网友:
测一下BIOS芯片的1、2、3脚对地电阻是否短路,可能BIOS芯片坏了,也可能桥坏了。

网友:
待机PCH是不是微微发热,检查PCH的待机条件呗。

网友:
bios 芯片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
检查io到桥的跳变信号触发的时候有没有跳变

网友:
不触发跟BIOS芯片没关系吧,主要查PCH的待机条件,看看SLP_S4和SLP_S3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把电池扣下来放电,不行再吹吹晶振,或者加热南桥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块这种的

网友:
S3 有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