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8笔记本十一代处理器,主板电池耗电快

楼主(2024-01-05):
主板电池一晚上电就耗没了,找图纸没找到,找主板电池下端的肖特基三极管也没找到在哪里,有知道在哪里的给指点下感谢,是不是某个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A:
先找找有没有RTC跳线短接点 没有只能南桥边上一点点测试了一般靠近32.768旁边或背面 换个新电池 别插电 哪个有电哪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找有没有RTC跳线短接点 没有只能南桥边上一点点测试了一般靠近32.768旁边或背面 换个新电池 别插电 哪个有电哪个就是了

三只脚的管子我都测了,没发现有电的

网友B:
先裸板试一下是不是也是耗电快。排除一下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裸板试一下是不是也是耗电快。排除一下外设?

裸板也是一样耗电快

网友:
那估计哪里漏电吧

网友C:
找个热成像一照不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热成像一照不就找到了

还真有,但是照不出来

网友:
找不到啊,找了好几圈了也没找到d17

网友D:
先测测电池座的±级的二级体值,维修要从最简单的查起,不是么?

网友:
然后,表笔一端接正极,一端接个铁刷子,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测测电池座的±级的二级体值,维修要从最简单的查起,不是么?

值量了表笔正极接电池正极组织无穷大,负极接正极660欧

网友E:
主板电池接可调电源3V,热成像扫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热成像一照不就找到了

2032那么点电流,就算短路2032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电池接可调电源3V,热成像扫不出?

对,试了扫不出来

网友F:
硬件实在找不到问题,不行刷个bios试试,会不会是 bios对主板哪里没有完全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件实在找不到问题,不行刷个bios试试,会不会是 bios对主板哪里没有完全关闭

应该不是,没有那么简单,现在问题是线路上的元器件都找不到,太难了

网友:
找到d17了,是个空脚位就很离谱

网友:
网上找的另外一个帖子维修经验,他维修的这台机器和我这台机器板号一模一样,他发的这个板子图我看也是主板电池D17的肖特基三极管就没安装,不知道怎么整了,现在主板电池耗电挺快的一晚上电池差不多就到下限了

网友G:
有点思路了,这主板的rtc电压是从一个u51的芯片发出来的,我也是论坛看别人说的,等回去查下资料重点检查下这个芯片周边的电容啥的有没有短路腐蚀的

网友H:
可能是电容漏电。也可能是三极管问题。先换三极管呗。

网友:
大家觉得。搞维修。热成像用处大不大啊。

网友:
没装漏电,看下周边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思路了,这主板的rtc电压是从一个u51的芯片发出来的,我也是论坛看别人说的,等回去查下资料重点检查下 ...

很可能是C669那三个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电容漏电。也可能是三极管问题。先换三极管呗。

没有三极管,那个D17位置是空着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1268-1-1.html这里有图纸

这个图纸是10代处理器的,跟这个11代的对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纸是10代处理器的,跟这个11代的对不起来

与这个图纸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刚研究了一会,这台机器是通过u51芯片转换rtc电压的,单用主板电池rtc输出电压只有1.9v,电池电压有3v,插上电源芯片输入3.4v输出有2.62v,现在初步怀疑是电池输入那个22uf的电容有问题,但是我用热成像扫了不发热,其次就是u51芯片有问题了,暂时就分析了这么多,等有时间在研究,但是怎么感觉这个压降挺大的,不会是后级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J:
把R418拆了看还漏电不,如果还漏电估计就是U51这边的问题,如果不漏电可能是南桥那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R418拆了看还漏电不,如果还漏电估计就是U51这边的问题,如果不漏电可能是南桥那边有问题。

好的,今晚上回家就拆下来试试

网友:
说下后续r418电阻拆了后,断开了到南桥的后级,u51输出电压只升高了0.1v,也就是2v左右,主板电池还是慢掉电,说明不是南桥那边的线路漏电,是前级的问题,我把输入22uf和输出2.2uf滤波电容拆了量输出电压2.15v到2.35v之前反复波动,直流电都能这样波动就很离谱,这样说明就是u51的问题了,芯片型号是3487v,果断某宝花了15元定了个芯片,等过几天芯片到了换上试试再来反馈

网友K:
看那个待机电压不过有还在或者待机接口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那个待机电压不过有还在或者待机接口有短路

我先把u51换了试试吧,vccrtc后级我断开了是没问题的,电容也看了没问题

网友:
待机高,就是有问题呗

网友G:
闹了个乌龙,这个板子电路是正常的白花了十几块钱买的芯片,主板电池装上后电压降到2.83v左右,基本上就不会降了,放了几天也没发现异常

网友:
直接顺着短接点找不就完了,看RTC RST电压啊

网友(2024-02-04):
先测测电池座的±级的二级体值,维修要从最简单的查起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G:
闹了个乌龙,这个板子电路是正常的白花了十几块钱买的芯片,主板电池装上后电压降到2.83v左右,基本上就不 ...

哪个电压降到2.8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