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S82PT机芯TP.MS18VG.P77三合一主板上电就输出PSON怎么修

楼主(2024-01-06):
TCL MS82PT机芯TP.MS18VG.P77三合一主板灯亮不开机,按遥控指示灯没反应,经测量,通电后+12V、5V_STB、3V3-STB输出均正常,但主芯片上电就输出PSON(POW_EN)3.3V高电平,这是不正常的,正常情况应该是通电PSON低电平,按下遥控或者开机键后变为高电平,同时VDD_3V3、屏12V供电等电压开始有输出。此机并不是工厂模式调成插电就开机的情况,如果是那样,PSON输出高电平的同时,屏12V供电等电压应该同时出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谁能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先找原机数据写一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原机数据写一下再说。

谢谢回复,等我找个芯片写一下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