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159进水,硬盘坏,USB不出5V,已解决

楼主(2024-01-06):
电脑到手是二修的,进水痕迹已经被清理,t2屏蔽罩被取,上电看电流,U7800给T2的供电正常,硬盘0.9V,1.8V正常,硬盘2.5V没有,断电测量阻值,没什么问题,这种情况一般都以为是U9080供电芯片坏了,一顿操作换好,再次测量还是没有,开始查条件,查到P2V5_EN没有,这个主板是4颗粒硬盘,开启信号来自于U9000这个芯片,于是拆下U9000发现有进水腐蚀痕迹,于是换掉u9000,通电测量P2V5_EN信号只有0.1V,还是不对劲,芯片是拆料板的应该不会有问题,查看点位,信号只去了U9080,和一个R9618的电阻,测量电阻另一端电压更低,而这边连接的是U7800,查看图纸发现这个电阻标了SSD:2L,是只装两颗硬盘由U7800控制2.5V开启才需要焊接的,于是拆下R9618,上电测量硬盘2.5V供电正常了,但是电脑并没有开机,电流卡在了0.8W并且没有掉电的现象,经验判断应该是进入recovery模式,连接电脑后果然是的,各种尝试后无果,并且发现如果强制进入DFU模式是无法联机的,和客户沟通资料保不住后准备刷机,刷机很顺利直接亮机,以为没什么问题,装机准备装系统,不过当时快下班就放着了,第二天打开一看,开不起来了,又变成了recovery模式的电流,硬盘供电正常,刷机也变成了4010错误,一番考虑后更换硬盘,这次很顺利,系统也装完了,以为维修到此结束

于是装机测试各项功能,测到U3100对应的TypeC口时,发现连接U盘显示器等都没有反应,但是充电是好的,刷机也是用的这个口,按道理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拆出主板检查,发现周边是有进水痕迹,拆下U3100后果然进水,换上好的芯片再次装机,还是不行,测量发现插上U盘后U3100没有出5V供电给接口,这个5V是需要U3100这个芯片CC脚检测到U盘里面下拉电阻才会有的,,但是充电功能是好的,识别电路肯定没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把U3200拆下来看了,很干净没有进水,,冷静下来后仔细测量发现了一点细节,U3100两个CC脚都没有一点电压,而正常没有设备插入的时候应该是1.6V左右,插入U盘后PD_X_5V_EN也没有,结合之前发现DFU无法连接的问题,猜测会不会是DFU信号引起的,测量下来后果然,SOC_DFU_STATUS信号有1V左右,正常状态这个应该是没有电压的,T2进入DFU状态才会拉高这个信号让USB信号连接到T2,这信号只去了T2和U3100,T2周围没有进水痕迹,暂时不动了,直接一颗电阻拉到到GND,通电测量CC正常了,装机插上U盘正常识别,维修结束

网友:
请问最根本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改电路加一个电阻

网友:
楼主这样改一下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主为什么要插两个TYPE-C

网友:
楼主技术和耐心值得信赖